楼主(2013-08-17):
硬件:铜板 加热棒 热电偶   松下PLC 热电偶模块 SSR

现象:设定温度到100 , 到达后停止加热 ,温度会匀速上升至120左右 时间15分钟 然后再15分钟 回到100

         恒温段--在95开始加热 温度还是一直下滑 过了几分钟(PID调节中)后  观察温度开始上升  程序强制断开输出  温度会匀速上升至于110  然后再降  时间都差不多15分钟

P=0.1  I=0   D=0

问题:1.这么严重的滞后问题 PID 能搞定嘛  (如果能搞定 麻烦说下)

          2.还是说硬件某个地方有问题 (可能是那些地方有问题)

              我电热偶安装位置以及SSR没完全断开

PS:使用PLC自动调整后 PID参数无变化 都是默认值

网友A:
比较可能是 PID 参数错误
P=0.1 (温控的比例调节不可能那么低)
I=0 (积分作用为零一定出现严重滞后)
D=0
推断此PID参数是完全没有调试过的

网友B:
你这个PID参数只有比例有数值,其他都是0,调节的时候只有比例调节起作用了,加热到100度的时候就会停止工作,但是有个热惯量会让你的温度继续上升,所以你的温度才会达到120度左右,如果你用上面的1.0.0三个参数的话,那你还不如不用PID调节,直接写个线性的比例程序温度作比较去控制你的温度,如果你要用PID的话参数就要自己好好的琢磨设定。

网友C:
PID在工控行业运用最多的,首先先调整P,在设置I.P值要大一点

网友C:
PID

常用口诀

:

进入管理员账户(

CTRL+ALT+DEL

control userpasswords2

运行修改密码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PID

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

,

各种调节系统中

P.I.D

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

T: P=20~60%,T=180~600s,D=3-180s

压力

P: P=30~70%,T=24~180s

液位

L: P=20~80%,T=60~300s

流量

L: P=40~100%,T=6~60s

网友D:
我以前也碰到过是在搞负压的时候碰到的很不好弄压力无法稳定到达设定的压力还会继续上升当到了压力下线的时候电机迟迟不能启动很头疼
哈利路亚

网友E:
求高手指点
jianming

网友F:
楼主PID参数根本没调好,我试过调一个PID参数调了半个月

网友G:
能自己做PID的调节参数会更好的,这个你要仔细分析想好,加热和测温位置之间的传导问题,还有散热的问题,看了这个才去调节PID合适的参数会更快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