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各位师傅:
请教个关于威纶触摸屏编程的问题,就是用一台MT6056i的触摸屏通过RS485直接连接三个台达VFD-M的变频器(MODBUS-RTU格式),比如做个更改运行频率的按钮应该怎么设置啊?
主要是这个按钮怎么来控制是改变哪台变频器的频率,也就是怎么区分变频器的站号?

(附图是台达变频器的MODBUS地址)

网友A:
这里有实例,希望能帮到你。
  • 下载积分:+1(谢迪清)
  • 下载积分:+1(mantiandexin)
  • 下载积分:+1(funnyzcq)

网友A:
    网速不给力,下次再传

网友B:
    学习学
  • 下载积分:+1(yygyming) 真诚感谢!

网友C:
    触摸屏与变频器modbus rtu 通讯
    附件: 新建文件夹1.rar (370 K) 下载次数:5247
    附件: 新建文件夹 (2).rar (12 K) 下载次数:3681
  • 下载积分:+1(liuqqua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致远豫信)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
    威纶的地址格式为:“N#X"
    其中N代表站号,#分隔符,X为MODBUS地址。

网友C:
    用串口调试软件与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 通讯时,为什么我还没有发送数据时就开始接收到很多FF,已经排除是干扰,变频器也换过,通讯参数都与串口调试软件一致,也试过西门子200PLC通过自由口协议控制变频器,都没有反应。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D:
    以前做过三菱PLC与变频器的MODBUS-RTU协议通讯,威纶HMI与变频通讯有看过简介没有实践过。

网友C:
    问题找到了,我用的是USB-PC -PPI 电缆虽然是USB转485但是不行,后来找了根USB转232电缆再自己加了两个电阻变485现在通讯正常。

网友D:
学习受益了,感谢!

网友E(2013-10-29):
刚来开始我也不熟,后来一机多变频器控制.

网友F:
学习来了,谢谢5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