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电脑防盗报警电路,简单、实用,不妨自己做一个。
附件: 电脑防盗报警电路.doc (200 K) 下载次数:395

楼主:
上传两张图片。

图中的晶闸管也可以用继电器得电自锁来保持。

楼主:
电路中的继电器可以直接用一个24V的蜂鸣器代替。

网友A:
谢谢,已下来学习中

楼主:
因为撤去门极电压后,当流过晶阐管的电流很小时,晶晶阐管会自行关断。所以用两个三极管做了一个RS触发电路。

楼主:
图中的置位靠3#线处低电平触发,复位靠9#线处低电平触发。
也可以在8#线处用高电平触发置位,2#线处高电平触发复位。
6#线处接高电平时,后面的电路可以做一个RS触发器使用。
实物图中的短路帽用来切换点动模式和RS触发模式。短路帽加在原理图中二极管D1处,用来决定D1是否在电路中起作用。

网友B(2013-10-19):
工作原理呢?

楼主(2014-06-01):
当USB接通时,Q2基极为高电平,Q2导通,Q2集电极输出低电平,Q1截止.
Q3基极为高电平,Q3截止,Q4基极为低电平,Q4截止,Q4集电极无输出,LED1不亮.

当USB断开时,Q2基极为低电平,Q2截止,Q2集电极无输出,Q1导通,Q1集电极输出低电平。
Q3基极为低电平,Q3导通,Q3集电极输出高电平,Q4基极为高电平,Q4导通,Q4集电极输出低电平,LED1亮.

Q4集电极输出低电平又使Q3基极为低电平,Q3持续导通,电路保持.

当开关S2按下,Q4基极为低电平,Q4截止,Q4集电极无输出,Q3基极为高电平,Q3截止,电路保持被解除.

开关S1按下作用相当于Q1输出低电平。

用一个pnp型和npn型三极管就可以做RS触发电路(右侧电路Q3,Q4).

网友C:
似玩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