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设置与不设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17):
【1】三菱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设置与不设置有什么区别???
【2】若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用QD75D这个定位模块)+三菱放大器MR-J2S。两者组合。那么如图所示中参数(2)每转脉冲数、(3)每转位移量和放大器中的电子齿轮设置有什么联系吗???
机械电子

楼主:
有木有人帮着解释一下呢。。。。。。
机械电子

网友A:
脉冲当量,即每个脉冲驱动一个圆盘多少角度?或者驱动多长导程的丝杆移动多少距离?这些东西与机械结构相关,与控制精度相关,要预先定好。再以此为依据,计算电子齿轮,再根据它,编写PLC程序。伺服电机型号不同,编码圈分辨率不同,电子齿轮也不同,计算公式也有些不同,齿轮比的上限、下限也不同。
电子与精度有关这个能不能通俗解释一下,就像我上面问的,设置与不设置电子齿轮的关键区别,你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B:
假设你的伺服编码器精度是一圈131072个脉冲,则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131072个脉冲数,如果你不设置伺服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比(默认是1:1),则plc需要发送131072个脉冲,伺服电机才转一圈,但若电子齿轮比为8:1,那只需发送16384个脉冲伺服电机即可旋转一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