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7):
     我公司有两台设备,都是用的三菱的伺服。上周两台设备都坏了,真是急死人啊!
   其中一台是用的MR-J2S-350A,报警AL50,过载1异常,因设备已前是正常的,基本排除了是线路U.V.W接线不对,相关参数也未做调整,通过看手册,增益调整试了一下,也没有明显的效果,运转几分钟就报警,通过调整加减速时间,是可以运转,但速度太慢,根本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控制器有问题还是马达有问题?
   另一台是用MR-J2S-70B,显示Ab,初始化失败。那台设备是停机好长时间,开机就这样的。我怀疑是上位机控制模块数据丢失,所用的控制模块是A1SD75M1,但不知道如何判断数据是不是真的丢失。最让人气愤的是,我自己制作了一根数据线(连接电脑用),在MR-J2S-350A能连接,可在线编辑/监控,在这台是就是不行,刚好控制模块A1SD75M1没有数据线,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判断是哪有问题啊?
    以上两个问题,真是愁死人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在下先谢过了!!!!!
    若叫我去咨询三菱,那就算了吧,我至少打了十几个电话了。

网友A:
能否更换个驱动器试哈
  • 下载积分:+3(xf_chen) 真诚感谢!

楼主:
    同样的,都只有一台啊,不然我早就换了,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350的看看是不是机械部分有卡涩!仔细检测一下参数,查查设备工艺是否改变,
    如果不是电机退磁是可以通过修改参数解决的!只是很麻烦,
    A1SD75的模块,没有数据线什么都白说,可能是驱动器损坏,也可能是定位模块有问题!也可能是通讯线有问题!
  • 下载积分:+5(xf_chen) 真是好人!

楼主:
    工艺参数是没变的,可以肯定,会不会就是控制器有问题呢?参数修改是增益的参数吗?
    A1SD75模块可以通过PLC连接?Q系列PLC好像可以可以连接Q定位模块,A的好像不行

网友B:
    不一定全是改增益!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决定。
    Q的可以通过CPU来读写参数,A的不行!

楼主:
    不一定全是改增益!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决定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C:
    如果低速可以运行的话,那一定就是内部的刹车模块有问题了。
  • 下载积分:+5(xf_chen)

楼主:
    手动模式下低速连续运转下是没问题的,正反转下就会报警,并发现回生制动外接单元RB-050也无发热现象,我也怀疑是内部制动模块有问题,正准备买个新的试一下。

楼主:
    不知道哪位兄弟有A系列定位模块A1SD75M1连接电脑用线,能不能转让一根给我?

网友B:
    这个线现在很少了!很贵的!
  • 下载积分:+5(xf_chen) 真是好人!

楼主:
    可不可以自己制作啊?

网友D:
正规授权代理 (上海菱秀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三菱数控系统、PLC、伺服、变频器、触摸屏、低压
专业维修三菱、FANUC、西门子数控系统,三菱PLC、伺服、变频器、触摸屏
欢迎来电、来Q咨询:
手机:187-2109-1930 座机:021-5269-4559
QQ:1066403535
如有打扰  敬请原谅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网友B:
不是不可以接!本质来讲也就是2个接头加段15CM的通信线,关键是有一个接头国内没有!而且日本的那家工厂也很少生产!
那个线现在是有价无市,基本要1500一根!而且根本没人卖
兄弟,你好!我已从我们总公司弄了根线过来了,但现在还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是通信参数没调对,还是RS422转RS232线选择不对,我用的线就是三菱A系列的编程线,如何有时间的话帮我分析一下,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原来如此,那我的Ab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啊?

楼主:
有没有神人啊,救救我啊,已买了个新的MR-J2S-350A,但没有任何效果啊,

网友E:
Ab是伺服放大器初始化未通过,主要原因:
1.伺服放大器上电时伺服控制器未上电;
2.伺服控制器上设置的轴号与伺服放大器上SW1开关设置的轴号不一致;
3.伺服放大器与伺服控制器通讯错误,此时会Ab-Ac-Ad-Ab切换;
4.伺服控制器故障。
逐一排查
  • 下载积分:+5(xf_chen) 真诚感谢!

楼主:
    1和2点都确认了,是没有问题的.只显示Ab,不是Ab-Ac-Ad-Ab循环显示啊,
    不会是是第四点吧.晕死了

网友F:
    换个制动电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制动电阻试下,

    你指MR-J2S-350A吗?我测过MR-RB050,阻值为13欧,与说明书一致,连线也测试了,没问题啊

网友B:
    你从总公司弄过来的线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总公司弄过来的线是什么型号?

    型号是A1SD75-C01H,本周来了个日本人,他的电脑居然能连接上,我也是日文系统,就是显示通信异常,线应该是没问题的,装的软件也一样,包括RS232设置也一样,更可怕的是,通过他的电脑看到,A1SD75M1里面的数据并没有丢。

网友G:
    第一个问题可以看看有没超量,有些机器有个生产量设置
    超量了就报过载

楼主:
    没有的啊,空载也有发生报警的,

楼主:
没有啊,空载时也有发生报警的啊,调整到加减速时间不能满足生产才不会发生报警,但以前同样的条件,以前是不会发生报警的,这台设备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2013-09-28):
MR-J2S-350 的那台问题在马达上,已购买新马达,问题已解决

网友H:
过载的那一台重点检查伺服放大器到电机的线路
  • 下载积分:+3(xf_chen) 真诚感谢!

网友H:
    后一台检查伺服放大器站号是否被人修改了
  • 下载积分:+3(xf_chen)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一台检查伺服放大器站号是否被人修改了

    站号已多次确认,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载的那一台重点检查伺服放大器到电机的线路

    已交换马达,现在已OK了,伺服放大器到电机的线路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