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费用问题

楼主(2013-08-17):
本人刚从公司出来自己做 对报价这一块不是很懂 请问各位兄弟都是按什么标准报的 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 以及出差布线安装调试费用 要注意些什么 先感谢了

网友A:
使用的电器部分不要报的过高,市场价.工价可以高一些,没有可比性,请人安装的人工以每小时30-50算.实际给不了这么多,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要在材料人工之上加上百分之四十的设计费用.这产这么办的.

网友B:
大家是这样收费的,我一直在工厂里面,也想知道,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C:
按机器价值,电器复杂程度报,如果按天。每天600-1500之间,物料主要的价格不要太高。不起眼的高些没事。

网友D:
明白了,就是材料按市价,因为老板也会自己比价,设计安装调试就可以稍微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