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切换画面超慢怎么办

楼主(2013-08-17):
AB的触摸屏 panel view C1000,和AB的plc 1400系列。通过232通讯,一个画面上有十来个数据和十来个按钮,也不算很多,但是画面之间切换要等三四秒甚至更长时间,如果往空白画面切就很快,这得怎么解决?

网友A:
有背景图吗,有的话可能图片太大了,

网友B:
我们公司的GOT 1000也很慢

楼主:
没有背景图,只是一些按钮是自己用图片做的,每个按钮也就2-3KB,十几个应该不至于把速度拖这么慢吧

网友C:
图片尺寸大小不对,用原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