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配电柜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小弟是新手,最近组装了一个低压配电柜,总进线是三相五线制,请配电柜如何接地最安全呢,可不可以这样:就是是把配电柜里的用电设备的接地点用地线全部接到铜柱接地排上,并且把整个柜子的接地点也接到铜柱接排上,然后把总进线的接地线也接到接地排上就可以了?另外什么叫重复接地?什么情况下用?谢谢前辈讲解。

网友A:
重复接地:将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再次接地

网友B:
重复接地用在供电系统中,在零线过一段距离就进行接地,接地电阻低于4欧,但是,如果你制作的设备是很大占地面积有一亩地的话,就可以重复接地,在同一台设备中,同一电网中,不可以同时接地和接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