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维纶触摸屏和三菱PIC无法通讯

楼主(2013-08-18):
什么都设置完了,就是无法通讯,总是显示PLC没反应,我的触摸屏型号是;MT6070IH3. 数据线是代理商配给的,端口1到3都选过,PLC是FX1N,在系统设置里也已选定了。我都怕了那个坑爹的奸商了,打电话问他,又要说我是不是不会用啊,MLGB 的,

网友A:
先看看吧,我也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型号,还有你的触屏有那些接口
真诚感谢!已经可以了。
下载积分:+3(410627175)

网友B:
这机子都是新买的吗?

网友C:
确认数据线是不是错了,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查了是MT500的数据线来的,换了MT600的数据线就可以用的了
可以了。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D: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的屏是6056i的PLC是欧姆龙CP1H的。。。。。。。。。待处理啊
你把拨指开拨到正常运行的组合,按一下复位键,重启后拨回原来的位置,我就是这么干的,你试试。

楼主:
可以通讯上了.具体情况我也整不明白。我就是把后面的拨指开关弄了一下,再按了一下复位键就行了。

网友D:
谢谢,我试试看,是触摸屏的拨码开关吗

楼主:
是的,你看一下说明书,有一个地方是介绍拨码开关的,还有你在系统设置那里选择好你的PLC型号和端口,三菱的选择COM1 485 4W,。其他的不用改变。

网友D:
呵呵,已经解决了!先把PLC和屏里的程序格式化,在断电后把PLC和屏的拨码开关全部到正常模式,上电后在下程序到PLC和屏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