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liangdt

楼主(2013-08-18):
PCSELCAD V10.0.1中文版软件第一次装的是可以用的,后来我移过D:\PCSELCAD V10.0.1里的文件。然后软件就损坏了,不管是重新安装、重新下载软件还是重装系统都不能正常使用了。大家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是启动软件时的错误提示

下面两个是启动后不能正常运行的严重错误提示,在软件界面最下方。

网友A:
软件没有完全删除干净导致的吧?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完全删除干净导致的吧?

昨天都重装系统了,还有没完全删除干净的问题存在吗?

网友B:
重装,在另外一个文件夹,不要和原来的一样。。。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在另外一个文件夹,不要和原来的一样。。。

您能把您用的PCSELCAD传一份给我吗?因为我是在网上下的PCSELCAD V10.0.1,它是锁定了安装路径的。是自动安装在D盘下面,不能自己选择安装路径。所以,用我现在的PCSELCAD V10.0.1软件以您的的办法行不通。我的邮箱是:liuliangtc@126.com      ;liuliangtc@126.com

网友C(2013-09-22):
你没有安装打印机,我的做法是先安装好虚拟打印软件,并设置该打印机为默认,最后再安装该软件就没问题了,说白了就是缺了打印机
liuliang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安装打印机,我的做法是先安装好虚拟打印软件,并设置该打印机为默认,最后再安装该软件就没问题了,说白了就是缺了打印机

谢谢!您是对的。这个问题终于在昨晚解决好了。步骤是:首先单左击电脑屏幕的”开始“按钮。然后手标放在”设置“按钮上,会自动扩展出”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里选择”打印机和传真“,手标单击右键”打开“。在弹出的页面里会显示出默认打印机是”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问题就在这 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然后将默认打印机改成别的打印机就可以了。随便哪个打印机设置为默认都可以,只要默认打印机不是”Microsoft XPS Document Writ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