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元件及功用

楼主(2013-08-18):
安装在旋转设备上,动作一次旋转180度
这个是空气净化系统上的

网友A:
感应加热?电磁炮?

网友B:
导电环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旋转接头啊,一层一根信号线,

网友D:
没见过。求解

网友E:
伺服机构+编码器

网友F:
最后一张是西门子的什么东东?PLC?

网友G:
没见过!学习下

网友H:
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I:
上面写着"JAPAN SERVO" ,所以这是伺服啊!至于接线,个人猜测用来感应角度的吧!

网友J:
新人不了解,帮你顶下

网友K:
日本电产的传感器

网友L:
我猜也是传感器一类

网友M:
应该是导电滑环之类的东西

网友N:
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O:
JAPAN SERVO电机|日本伺服马达|日本伺服电机|JAPAN SERVO马达—三相步进马达
特点:
转矩高、转速稳
使用星形接法,驱动线路简单
微步驱动时,噪音及震动特低
可选择1/8,1/4,1/2,1/1步进角驱动
实用实例:
高精度科学仪器及测量仪器
OA文仪器材、复印及雕绘设备
医疗器材、特理及化学仪器
光学仪器、灯光系统、监控仪器
半导体生产设备

楼主:
上面有好多接的是PLC的输出点

网友P:
因该是导电环

网友Q:
里面是线圈。用西门子专用模块控制。

网友R:
没见过,可以搜说明书

网友S:
可能是凸轮开关。。。。

网友T:
上面写着"JAPAN SERVO" ,这是伺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