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新手求助:谁能帮下忙,不胜感激!!!

楼主(2013-08-18):
三菱解密软件在台式电脑上能用,在笔记本上用不了是怎么回事?都是xp系统啊!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1220775859@qq.com

网友A:
笔记本能用,首先必须能联机通讯。

网友B:
同是新人,不能帮你,但可以帮顶

网友C:
把通信口设置成COM1

网友D:
基本肯定是你的串口没有设置好
下载积分:+1(412348095) 赞成

网友E:
重新设置串口

网友F:
没建立通讯所以不行从新设置一下COM口

网友G:
USB-RS232通迅线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H:
通信端口设置一下

网友I:
驱动或端口有没弄好

网友J:
咱们回事

网友K:
对,能通讯没?如果是驱动的问题,下载一个驱动精灵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