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8):
我下载的Auto CAD 2013无法安装求解答。上面提示:正用32位系统尝试安装64位程序。谢谢啦。

网友A:
引用楼主shatang于2013-08-18 18:15发表的 Auto CAD 2013无法安装求解答 :
我下载的Auto CAD 2013无法安装求解答。上面提示:正用32位系统尝试安装64位程序。谢谢啦。

32位系统装64位软件

网友B:
你下载的CAD2013可能是64位版本的,而你的系统是32位版本的,所以装不上。

网友C:
把你的电脑系统装成64位的,要么你下载32位的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