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菱Q02CPU上升沿触发问题

楼主(2013-08-18):
在气缸上用检测开关上升沿触发指令,但是上升沿检测不到信号,可是检测开关确实会有点亮的过程。怎么做能收到检测开关的上升沿信号呢?

网友A:
检测不到?
你是如何检测的?程式怎么写的?

网友B:
我也想了解下

楼主:
很简单的用法,磁性开关安装在气缸上,信号输入到I/O模块,监视PLC中输入点的信号,用这个输入点置位一个M点,试了好多次,M点不是每次都能置位!偶尔能实现置位.

网友C:
上传程序段能方便大家帮助你

网友D:
有可能是磁性开关反应不够快,你可以让气缸运行速度慢一点看看。这样就好判断是不是程序或者PLC的问题。

楼主:
程序很简单,就是不能每次都触发

网友E:
你要用SET,你这样写肯定不稳定,有时候会超过扫描周期

网友F:
用SET和RST,保持住

楼主:
set也是偶尔能保持住,不是每次都能保持

网友G:
你这个需用上升沿吗?

网友H:
首先你要判断出,是plc的原因,还是磁性开关的原因,我建议你招个新的磁性开关,直接接到plc上看看效果

楼主:
需要上升沿

网友I:
有可能是信号触发过快 plc反应不过来 再一个是磁性开关反应不够灵敏 可以试试接近开关

网友J:
先判斷是不是有壓降,
燈有亮不見得會有訊號,工作電壓不到PLC不見得會也收到,
在來你可以加上計數器,
X1054
X1002
個別去偵測!!~

网友K:
应该可以的
QQ 20471661

网友L:
用PLS输出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