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set线圈输出,为什么即使常闭也是通的

楼主(2013-08-18):
各位大哥,小弟新手,在测试一段程序时出现了麻烦,具体 情况如下:
图中有两个“运行running”为什么前边的“运行running”一直是通的,本来常闭应该变成断开的啊,上边的图片是扫描一次,扫描下一次的图片如下:
搞不清原因,因为前边的常闭“运行running”没有断开,导致程序出现震荡!

楼主:
后边两个set线圈输出,会不会是主要原因,本来扫描第一次前边的常闭“运行running”是通的,当扫描第二次时不应该是断开了吗????

网友A:
I0.0也可用SET指令?我搞不懂呢

网友B:
我想楼主已经走死胡同了,看似想做一个单按钮启/停,这么做成这样了。
删除程序,重新换一种思路再写写。

网友C:
i是输入,不能用于输出
是用外接的器件来控制的

网友D:
i是输入,不能用于输出.
也就是说,I是不能被驱动的。
是用外接的器件来控制的
有争论才有高论。

网友E:
被西门子害的呀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在测试一个FB块,把里边参数用输入I与输出Q代表块里边参数,才导致这样,应该是S不能用于I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