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10.1寸(新买)触摸反应迟钝

楼主(2013-08-19):
哪位用过信捷触摸屏(TGA62-MT)10.1寸的老师们,请帮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本人用这个触摸屏与三菱PLC 3U 128点(继电器型)连接,开机后,就只是操作几下还算灵光的(有反应),接下来就反应迟钝,在就按下就没反应了,触摸屏编程是在信捷的V2.D2K软件中进行的(其他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屏是刚刚买的(全新);望哪位高手出手相帮,小弟此厢有礼了

网友A:
1、检查通讯线;2、检查屏和PLC侧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
触摸屏也可以啊

网友C:
同意一楼的意见。

网友D:
通讯线正常,PLC设置正常。请检查触摸屏设置。

网友E(2013-10-24):
寄存器编写靠近一点,加快读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