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7B PN/DN触摸屏传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现在我想把做得一个界面传到触摸屏上,有一个USB/PPI的编程电缆,也有网线,触摸屏上使用的方法也设置了 可是传不上程序 求解答

网友A:
是以太网下载还是MPI下载、IP地址或者波特率都要在触摸屏的控制面板里选择一下。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楼主:
是以太网,计算机上本地连接支持里的IP地址是 169.254.73.214 子网掩码是 255.255.0.0 我在Inetrnet协议里也把这个地址输进去了 触摸屏上也设置了这个地址了 可是还连接不上 我现在使用的是无线网

网友B:
IP地址最后一个不要设置的一样

楼主:
还是不行的我现在是自动获取IP地址 如过手动获取IP地址后就上不了网了 ,这个会不会对那个有影响啊

网友C:
以太网设置屏:192.168.0.0。PC机设置IP地址192.168.0.1。通讯设置填入192.168.0.0。不知道你是否按此设置的,当然后面的地址可以不一样的。
无线网没有用过,不能判断。

楼主:
正如五楼所说 不过计算机上还得设置些别的 西门子官网上有资料 不过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现在把官网上下载的资料传上去

网友D:
你可以用路由器桥接形成无线通讯,在一个就是用路由器设置WAN网口固定IP和你电脑在一个网段,LAN你可以不用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