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modbus通讯指令ADPRW问题

楼主(2013-08-19):
[ADPRW HOA H6 HOA10F K1 D4500]中的H0A10F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你给的指令有误
正确的指令如下
[ADPRW H0A H6 H0A10F K1 D4500]
这指令是把D4500的值写到从站地址为0A的保持寄存器441231(H0A10F=41231)中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楼主:
这条指令是用在与变频器通讯的,那A10F就是变频器参数的通讯地址,而不是通用域地址了?对吗?

网友B:
1楼正解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