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讲一下 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9):
sftlp m500 m501 k3 k1
请帮忙讲一下 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十分感谢

网友A:
3位(K3)移位指令,每次移1位(K1)。指令条件满足一次,将M502的状态移入M503,M501的状态移入M502,M500的状态复制到M501。

网友B:
ymmfa.com/04/4-1-main.htm
家园plc自学 第四章第一节有详解,有模拟图,很好理解的,看看吧。

网友C:
不知道,我也想学习呢

网友D:
我也是学习的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