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9):
PLC发出脉冲后  如何利用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 监视伺服所移动的位置距离
崇拜高手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PLC都有输出脉冲数的累计寄存器的,比如三菱FX的Y0是D8140和D8141。
用三菱FX3U的PLC  不是累计发出去的脉冲      是要伺服电机实际运行时反馈回来的脉冲      如果只是累计发出的脉冲 会有这样的情况  PLC发出脉冲 伺服没有旋转 累计脉冲值也一直在增加

网友B: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C:
可以用一高速计数模块来接收伺服控制器给出的编码器的脉冲。然后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变成伺服移动的位置了。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的信号哪里来?伺服编码器貌似好像没有找到AB信号

网友C:
自带的是不行的。因为所见伺服控制器编码器的输出不是AB的信号。
还需要另加一个编码器??

网友E:
很多伺服驱动上面有回馈的脉冲信号,可以设定齿轮比例,再用PLC的高速计数就可以了。
三菱的记得是有直接读取当前位置的指令。
有点明了    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网友F:
       想当然了吧

网友G:
    亲!看你级别高。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西门子有高数计器。

网友H:
    我级别也高,我也不懂,

网友I:
    用脉冲数乘以脉冲当量

网友J:
我一般都没有用伺服反馈信号,只用到伺服定位完成信号!

网友K:
楼上的楼上说的有理,你先试试呗

网友L:
你先打开伺能后发脉冲然后用脉冲累积换算成位置不行吗,这样不是就不会PLC发了脉冲而电机不走了。我也是学习来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M:
无语,你所有设置都对,为什么电机会不走,不行的话你可以外接编码器计数,麻烦但最直接
zsfjn

网友N(2013-10-15):
我用过使用Q系列的PLC ,直接就可以读

网友O:
伺服控制器是可以显示累计输入脉冲数的。如果只是看一下有没有脉冲信号输入,只要把伺服控制器上的显示内容参数设置一下就能看到了。

网友P:
把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的A+/A-,B+/B-,外接出来 然后直接接到两组光偶上(抗干扰)同时把A- B-接在0V上就可以形成单独的A B信号 就可以直接接到高速计数器上面

网友Q:
PLC通信读取伺服驱动器指令脉冲数,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