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远传压力表问题

楼主(2013-08-19):
老师们好小弟现有一台欧瑞F2000-P的变频器和一块YTZ-150的远传压力表,是用来做消防恒压供水的,接线如下:表的红线接变频器的10V,绿线接AN1,黄线接GNG。现在表不起作用,频率到设置的下限就停不网上涨频率,参数按照说明书设的。请老师们帮帮小弟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还是参数设的不对啊,参数应该怎么设啊需要设那几个参数啊?小弟谢谢你们了
小磊

楼主:
哪位老师帮帮小弟啊
小磊

网友A:
参数错的机会多一点,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
传上来看呀

网友C:
正常来说模拟信号只要接两条线,10V和共接点,不能接反;然后设定变频器的频率来源为10V的模拟信号,以及控制为外部端子即可

网友D:
量量表输出的两条线有没有模拟量输出,如有要看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对应于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入接线,如接线没错且有信号就是变频器参数问题,把频率输入模式改为外部给定。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按你的思路是打算做一个PID控制的,用压力表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当压力下降时变频器频率上升,压力上升时频率下降,让压力恒定,这就是PID控制。

网友E:
把变频器的PID参数设好

网友F:
远传压力表实际上相当一个电位器,可能是设置

网友G:
很明显 是变频器检测到压力已到达设定值,两个原因 要么没设压力 要么远传表线接反了

网友G:
一般红线10V 黄线AI1 另一条线GND 要是遇到你的情况(变频不启动 或在下线运行) 则把电源与地 更换一下 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啊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