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6056i通讯不了

楼主(2013-08-19):
如题,威纶6056i触摸屏和欧姆龙CP1H通讯不了,R232通讯,触摸屏和PLC波特率也是一样的,通讯线也没问题!请指教

网友A:
如果通讯设置没有问题的话,试试用威纶最新的编辑软件下载。供参考!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热心助人!

网友B:
现在威纶出了一个新系列,其实说新也不是多新,就是名字换了下,原来是MT6070I,现在是TK6070I,但是TK系要用最新的编程软件。哦,想传上来的,结果这台电脑上没有,呵呵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真诚感谢!

楼主:
哦,我试试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先把PLC和屏里的程序格式化,在断电后把PLC和屏的拨码开关全部到正常模式,上电后在下程序到PLC和屏里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hgq)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