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现在我们做了一台设备进线电源三相AC380V,然后经过变压器到AC220V,一些电气元件都是AC220V,DC24V,现在设备要按照日本的要求去做,能有什么好的方法改电路么?日本的工业用电是AC200V,60HZ

   整天就是改这个改那个的,之前不规划好,这就是领导,艹

网友A:
加变压器 110V-->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变压器 110V-->220V

变压器不行!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吧,是配电问题,进线有380V加变压器和直流电源,你想怎么变都行。

网友C:
进线电源改接三相AC200V,拆了原来控制电源的AC380V转AC220V变压器,接动力线的AC200V过来就得了,再经开关电源变为DC24V给控制线路使用。
  • 下载积分:+1(gkrjy_ygc) 热心助人!

网友D:
    没有别的好方法,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把380变220V 24v就是直流电源了,我这里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E:
    上海菱秀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正规授权代理三菱数控系统、PLC、伺服、变频器、触摸屏、低压
    专业维修三菱、FANUC、西门子数控系统,三菱PLC、伺服、变频器、触摸屏
    欢迎来电、来Q咨询:
    手机:187-2109-1930 座机:021-5269-4559
    QQ:1066403535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线电源改接三相AC200V,拆了原来控制电源的AC380V转AC220V变压器,接动力线的AC200V过来就得了,再经开关电源变为DC24V给控制线路使用。

       但是有的电气元件规定了电压220V-230V,标的并不是200V-240V,这样一来会不会不稳定!?

       在日本,地区不同,频率也不一样,有50HZ,也有60HZ的。。。。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F: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G:
    日本人相电压是110v

网友H:
    控制部分好办  可以对应电压的开关电源      主电路就麻烦了,电机定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