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0):
我想实现S7-200与MD720-3模块的GPRS通信,当我把编程好的程序通过PPI电缆下载到PLC后,就不能再通过PPI电缆与PLC通信了 这是为什么呢?求指教?

网友A:
因为你修改了PLC的通讯口参数,你可以用2个通讯口的PLC。
那我这个通讯口就不能用了吗?我通过0口把程序下载到PLC后 然后我要把MD720-3连接到0口上啊

网友A:
可以用,但不能用来连接PPI线了,除非你的PLC在STOP模式。

网友B:
程序 占用了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