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各位师傅:在位置控制模式下,电子齿轮的设置会影响PLC脉冲对伺服电机的速度吗?在手册中看到最大200KPULSE/S的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脉冲,伺服电机以3000R/MIN速度转动时设定电子齿轮:F*CMX/CDV=N0/60*Pt
F:输入脉冲频率 N0伺服电机转动速度 Pt: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
以这个公式:是计算最大脉冲频率与电机最高速度的对应关系。那么又有一个公式CMX/CDV=每指令脉冲对应的移动量*(伺 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伺服电机每转对应的移动量) 请问各位师傅,如果我要计算最大脉冲频率又要计算每一脉冲的移动量的电子齿轮比这样是怎样算的,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电子齿轮比设的越小,伺服每转对应的指令脉冲数就越高,定位精度就越高;电子齿轮比设的越大,伺服每转对应的指令脉冲数就越少,定位精度就越低;这两者是矛盾的,要求一个最佳点,既保证精度,又要兼顾效率。
同时也要考虑伺服电子齿轮比允许设定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