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我有一个系统  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 电机是三相1点5千瓦  有一天电机烧了。电机上的接法是三角形  厂方的解注是前面是220V要提高电机的转速是接三角形  我请大伙讨论一下!!!!!!

网友A:
三角形接法不能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B:
接三角形的,电机的转速是不会变的,只是电流大小不一样,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电机接法是星形接法接380V,三角形接法接220V。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三角型接法与电机转速没关系

网友E:
我知道的也是没关系的啊,转速与频率有关啊

网友F:
引用楼主曾文庆3于2013-08-20 19:26发表的 三角接法 :
我有一个系统  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 电机是三相1点5千瓦  有一天电机烧了。电机上的接法是三角形  厂方的解注是前面是220V要提高电机的转速是接三角形  我请大伙讨论一下!!!!!!

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 电机是三相 ?
輸入單相 輸出三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 电机是三相 ?
輸入單相 輸出三相?

变频器也有输入单相输出三相的,不奇怪(特别是小功率变频器)
三相电机标准角形和星形接法,只能改变电机线圈的电压,也就改变了电流和功率,对转速影响很小很小。

网友H:
角形接法应该比星形保险吧

网友I:
差不多,三角形接法比星形接法功率要有所提高,电流增加,转速不变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J:
转为三角接法后  相电流变为原来的1.732倍(电机每根绕组电流为原来1.732倍)   线电流为原来的3倍  功率加大3倍  转速不变

网友K:
星型改为三角型接法后电机不会烧坏吗

网友L:
看来大家对电机的接法不是很清楚啊,星形接法电压为380V,三角形为220V,这个一般电机上面会有说明(不过很多人不明白)。单相变频器输出是220V所以对应电机应该改为220V接法也就是三角形,要不然转矩很变小。
自学

网友M:
1.5KW电机接220V电源,就得由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接线没有错,电机烧毁跟这个没关系,应该是变频器保护参数设置的问题,或者操作不当的原因。

网友N:
那种接法转速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O:
电机輸入單相 輸出三相中使用.中国的电动机,5.5KW(含5.5KW)以下的都是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为设备设计的另作他说)三角形接法只是电流增大,电机有力点.与电机烧不烧坏没多大关系,大电机在起动时用星三角接法.在起动时星形接法电流小点,速度是慢点,转换成三角形,速度上是快点,不过与楼主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P:
引用楼主曾文庆3于2013-08-20 19:26发表的 三角接法 :
我有一个系统  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 电机是三相1点5千瓦  有一天电机烧了。电机上的接法是三角形  厂方的解注是前面是220V要提高电机的转速是接三角形  我请大伙讨论一下!!!!!!

1.5KW的电机标注接法是Y    380V 。   厂方的解注应该是: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是三相220V,如果接成Y电机功率约0.3KW,要提高电机的转矩是接三角形,方能达到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