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方向

楼主(2013-08-20):
有一个系统。PLC和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有一天系统坏了 修好后运行。电机反了。把电机风叶打开用手挵风叶使它正转。以后每次都要这样。我想是不是变频器上这根方向控制线坏了

网友A:
查一下你的电机是否缺相运行。

网友B:
电机肯定有一相没通电或损坏,另外两相通电当给它外力就可以运行了(正反转都可以的)。缺两相给它外力也是不能运行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C:
学习了 电机缺一相可以正转 也可以反转

网友D:
因该是缺相查查

网友E:
学习了,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三相电机若是两相运行,电流会超额定值,带负荷运行会很快烧毁。
这种情况多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G:
电机缺相所致,请设定好变频器额定电流。做好缺相保护。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干了四年电工都没碰到过电机缺相可以手动拨正方转的!敢问您老保护跳没?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I:
要是缺相的话 变频器应该有缺相错误代码吧

楼主:
各位 电机没有缺相 反转的时候有点响 正转的时候非常正常 工作的时候经常要用手挵一下 每次开机都一样 这样远转了一年到现在。

网友J:
这个电机该不会是单相电机吧?

网友K:
把变频器频率调高一点也需要用手拨动吗???

楼主:
三相。7点5千瓦

网友L:
有点意思,建议代换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M:
电机缺了一相。

网友N:
干了十年电工,唯一遇到过一次,隔离开关缺相,电机是中间环节自动启动自动停止的。只有一个接触器直接启动,操作工反映有时候正转有时候反转,但是到现场看到都是正转的,一个星期后才发现隔离开关缺相,居然运行了一个星期,真他妈神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O:
应该是缺相导致。换个变频器试试呗。

网友P:
应该是变频器的无厘故障所至。

网友Q:
求问帖主,您是如何用手动弄正

网友R:
变频器问题

网友S: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T:
变频器输出桥坏或电机断相。

网友U:
电机缺一相可以正转 也可以反转,我知道啦

网友V:
运行多久都不正常,如果你的负载大看还能不能转.

网友W:
开眼界了!

网友X:
电机缺相了兄弟,

网友Y:
三相要是缺相了点机肯定就完蛋了,应该是单向电机吧 肯定是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Z:
肯定是单相电机,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AA:
变频器,IJBT管子坏了或变频器设置不对

网友F:
变频器坏了,它的输出变成了非正常三相电,这种状况也可带病运行。

楼主:
非常感谢网内的弟兄。那些热火朝天发言。多谢!多谢!我说一下基本情节。我的电机是三相7点5千瓦控制糊合机的主机是永红的PLC控制 电机没有缺相 变频器的IPGTT管没有烧坏 问题是一开机它就反转 把风罩打开 用手挵一下风叶使它正转 正转的时候非常正常 反转的时候有点响转速慢 为这还来了厂商.也没有什么说法 最后就这样 不管 说系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