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顺序逻辑控制的暂停怎么弄啊

楼主(2013-08-20):
执行元件是气缸或者小车,比如,中午吃饭时,需要暂停执行元件,暂停完后按开始按钮,就接着暂停时的活干,这个怎么编程啊,是要用到锁存继电器吗?

网友A:
Q系列有一个GOEND指令,你可以试试。

网友B:
设备上有实用的暂停按钮,还没有仔细研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用顺控逻辑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用跳转指令加输出禁止。(m8034).

网友E:
用主控指令就可以了
三菱顺序逻辑控制的暂停怎么弄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