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D210=-35 乘以 Z2=1,2,3.。。。N
  D210显示却和测试的结果不同 这是为何
更主要的是D580以后的 两个数相乘,结果就不对了 是为什么,溢出?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引用楼主二的n次方于2013-08-20 20:57发表的 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怎么会为正数呢 很是不解 :
D210=-35 乘以 Z2=1,2,3.。。。N
  D210显示却和测试的结果不同 这是为何
更主要的是D580以后的 两个数相乘,结果就不对了 是为什么,溢出?该怎么修改

这个标题是不是说明又一个被工控毁掉的?

负负得正,这个貌似小学数学的范畴。

不好意思,打字打错了,很囧

网友A:
至于溢出怎么修改,请使用32位乘法指令,如果还不够,请转换为浮点数,然后使用浮点数乘法。

Good Luck~

网友B:
0-35=-35    DMUL 是d210  D211。老兄计算机不会错。看看运算结果占几个字
但是D211是空的啊,D210是16位字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