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模拟量接三菱PLC起什么作用,首先设备电器没有4da只有4ad。是在触摸屏显示速度吗?还是。。。。。。

网友A:
我猜是在触摸屏显示速度

例:變頻器的類比輸出為 0~10V,設定的最高轉速1750RPM,因此我們得知 0V等於0RPM,10V等於1750RPM

楼主:
最高1750是在变频器上设定的吗?那要在plc上怎样把电压信号转为转速啊?

网友A:
http://www.fa.omron.com.cn/upload/doc/data/20080828171806031.pdf
请参考4-11  /  4-171
你没说使用哪家变频器我随便找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