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0):
学习三菱PLC2个星期了,很多问题还很小白,请各位高手嘴下留情哈!
按照编程试题编的PLC程序:控制如下
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正转2S,停1S,然后反转2S,停1S,如此循环5次,电机停转。
我编好了之后进行了仿真,貌似可以,但是请各位高手看看有没有瑕疵或是值得
修改的地方,谢谢了

网友A:
你是自学还是。。。。不错。。。。。。加油。。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sofarzhu) 真诚感谢!
  • 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楼主:
    回1楼,是自学啊,没有上手的机会呢!!

网友A:
    有时间可以切磋一下。。。QQ1669734125

网友B:
    引用楼主sofarzhu于2013-08-20 23:40发表的 小白新编的一个程序,求大师指教 :

    学习三菱PLC2个星期了,很多问题还很小白,请各位高手嘴下留情哈!
    按照编程试题编的PLC程序:控制如下
    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正转2S,停1S,然后反转2S,停1S,如此循环5次,电机停转。
    我编好了之后进行了仿真,貌似可以,但是请各位高手看看有没有瑕疵或是值得

    先把注释写好写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注释写好写全。

    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如果是循环五次你计数是不是要加在Y1
    使用计数时,我计得是不会复归的,你可能只有启动第一次的时,是正常的

网友D:
    个人认为 能把C0复位就更好了 不然第一次循环是正常 第二次就不动了

网友E:
    楼主,您可以算入门了,加油!本站有很多编程例子,请多留意。

网友F:
    注释编写好了,思路就清晰了,很多问题就自己发现了。顶4楼乌龟船长

网友G: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的,首先C没有在停止的时候清零,会造成第二次启动的时候立即停止。其次你用来给C做计数的信号不对,即使你上电第一次启动,在第五次循环的时候正转刚起,电机都还没转,就停止了,更不用说反转了。如6楼所说用Y1,如果还是上升沿,那么也会产生第五次循环时正转后不反转的现象。

网友H: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的,首先C没有在停止的时候清零,会造成第二次启动的时候立即停止。其次你用来给C做计数的信号不对,即使你上电第一次启动,在第五次循环的时候正转刚起,电机都还没转,就停止了,更不用说反转了。如6楼所说用Y1,如果还是上升沿,那么也会产生第五次循环时正转后不反转的现象。
    上面说的很对,应该用Y2的下降沿,C要有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的,首先C没有在停止的时候清零,会造成第二次启动的时候立即停止。其次你用来给C做计数的信号不对,即使你上电第一次启动,在第五次循环的时候正转刚起,电机都还没转,就停止了,更不用说反转了。如6楼所说用Y1,如果还是上升沿,那么也会产生第五次循环时正转后不反转的现象。
上面说的很对,应该用Y2的下降沿,C要有复位

谢谢这位高手哈,现在修正了一些软元件,我用T3的上升沿来触发C0,用M1的下降沿来复归C0

网友I:
正反转电路不是一般要加互锁的电路的吗?

网友A:
我用欧姆龙写的。请指教。

网友J:
加油,楼主!
你的思路不错,只要在程序后面加入
ld i    m1     【 rst   c0】
这样当五次计数到后就复位了C0,当然也可以写计数器C0大于、等于6时复位。方法很多只要你肯下功夫,思路会越来越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油,楼主!
你的思路不错,只要在程序后面加入
ld i    m1     【 rst   c0】
这样当五次计数到后就复位了C0,当然也可以写计数器C0大于、等于6时复位。方法很多只要你肯下功夫,思路会越来越广的。

谢谢鼓励哈,感觉自己进步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