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时钟难题,求解决下

楼主(2013-08-21):
S7200SMART SR60时钟读取正常几小时后,就不再走了,用软件恢复成初始状态还是不行,电脑也改不了,难题了

网友A:
重新设置时间再试试

网友B:
地址应该是间接地址 :&VB110

网友C:
地址不对

楼主:
把程序清空了直接用电脑设置PLC时间就跳出指定时间无效那个对话框了,以前用200的都好好的,怎么用SMART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嘿嘿,搞定了,更新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