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通迅口怪异想法

楼主(2013-08-21):
突然有个想法,手上有个CP1H PLC和RS232扩展口。现在想用到485通迅,由于没PLC的
485扩展口,想用RS232 转RS485转换器来插在PLC的232口上,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当作485输出。

网友A:
上图,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个图连接起来做成RS485使用,不知行吗?

网友B:
这个看你转换器好不好,好的话没问题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E:
楼主试一下吧,成功了告诉我们哦。

网友F:
不好意思,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G:
旁边的盖子能加RS485

网友H:
RS232可以接一个转换接口 RS232-RS485 就可以用啊

网友I:
求楼主提供一下PLC欧姆龙CP1H的USB数据线驱动,谢谢!

网友J: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K:
通信会不稳定

网友L:
OMROM有专们的转换CP1W-CIF11或12
你的想法也可以

网友M:
这样没用的,

网友N:
不好意思 没有用

网友O(2013-09-21):
CP1W-CIF11或12也不贵,干嘛这么麻烦,出问题就不划算了。

网友P(2014-01-21):
这个是不可用的,因为这个是接在电脑的串口的,是母头,另外这边5端是GND,而PLC9端是GND.

网友Q:
可以,我做过

网友R:
CP1H PLC和RS232扩展口可以直接连 PC RS232的啊。你为毛要改成485又转232呢。?
曲线比直线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