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三菱7.5kw变频器拖动5台1.1kw电机,每台电机用一个4—6A西门子断路器控制,但还是不定时会有一个断路器跳闸,也不是固定的那一个断路器跳。 跳闸以后直接合闸电机又能正常运转,这是什么原因啊,   急求各位大虾们 。 共同研究研究

网友A:
材料方面,你用的断路器可能有质量问题,容量没标称的那么大,电路方面可能是电机启动的时候过电流瞬间给冲跳的

网友B:
是不是谐波问题啊。一拖五真没用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我也经常碰到变频器,软起动器的空开无故跳闸。有时是起动时跳,有时是停止时跳。稳定运行中跳的很小。
我认为可能是谐波影响。

网友D:
变频器是恒转矩的吧?如果运行频率较低,电机工作电流较大。你改一下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按小功率电机设定载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恒转矩的吧?如果运行频率较低,电机工作电流较大。你改一下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按小功率电机设定载波。

有道理

网友F:
断路器电流可调把调到最大6A,你可能调到4A了,不行就换10A断路器试试吧。

网友F:
不应该一个变频器同时拖动5台电机这样不合理,可以变频起动后用接触器切换到工频控制。

网友G:
谐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

工作电流不大,是恒定的,电机是常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谐波影响。

谐波影响   如何去除谐波,用滤波器?

网友H:
我到过许多地方。人们都很能少用一拖五。如果要用断路器最少要10A

网友I:
我见过的变频器直接输出给电机,没通过断路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变频器一拖N我用了很多,从来没出现过LZ的问题,建议更换断路器试试
自学
海纳百川

网友K:
建议用国产的断路器试试看;以前我用的西门子断路器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用德力西或者正泰的10a断路器就没有出现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诚到永远

网友L:
本身变频器的出线端就不应该有断路器或空开之类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到过许多地方。人们都很能少用一拖五。如果要用断路器最少要10A
主断路器是40A的,跳闸的那个是电机上的 电机是1.1kw每个电机上配有一个断路器以前是2-4A的还不跳,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M:
对!不用断路器了。变频器后面是不接开关的。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本身变频器的出线端就不应该有断路器或空开之类的,
[/quo
这只是理论而已吧?我见过的变频启动工频运行的变频器,实际接线是变频器输出端都接有接触器切换的。

网友O:
变频器出线端 还接空开 我晕!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这么好用!
每天一点点

网友P:
你的接线简图画一下,才好判断

网友Q:
加大断路器吧,我做过一拖三的,但没有用短路器,因为有时候启动电流大了,搞的老跳闸

网友R:
用变频器一使五电机
变频器应直接输出给电机, 不要通过断路器。不然准备频密更换变频器或电机

网友S:
你变频器下方不要使用断路器。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进行控制和保护就好了

网友T:
你的断路器容量也选的太合适了吧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