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兄弟们,我这里有45个开关信号,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把它们的状态显示到触摸屏上,我只想到用45点PLC扩展输入模块这种方法
但是感觉太浪费了,兄弟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这个还真想不出什么办法,是不是可以用矩阵输入呢,等待高手

网友B:
用台达所以东西2000搞定

网友C: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要在触摸屏上操作45个开关还是显示,要操作在触摸屏上做45个位开关不就行了,要显示做45个位指示灯。

网友D:
触摸屏上你想设置或显示多少个开关都行,只要你愿意。

网友E:
不懂楼主意思,楼主是否是想不用PLC来实现。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是软件检测   还是plc外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要在触摸屏上操作45个开关还是显示,要操作在触摸屏上做45个位开关不就行了,要显示做45个位指示灯。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不用用45点PLC输入模块,想把45个开关的闭合状态显示在触摸屏上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F:
第一种是编码方法  第二种是矩阵不适合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liusenedc)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是编码方法  第二种是矩阵不适合

    恩,还是这位兄弟厉害,我一看就明白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G:
    8楼解答很好!楼主要加他分啊!

网友H:
    做个PCB板,有集成电路用于编码,按8楼方法,这样接线很方便

网友I:
请问编码输入是什么指令呀?

网友I:
俺对编码输入不了解,谁给俺讲讲呀

网友J:
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K:
编码输入是不是有问题:每时每刻只能一路接通才可以,楼主的信号如果多个一起接通的话不是乱了啊

网友L:
16路开关量输入光电隔离控制板MODBUS-RTU,3块板,五百多,或者30路之类的两块板,比较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K:
编码输入是不是有问题:每时每刻只能一路接通才可以,楼主的信号如果多个一起接通的话不是乱了啊
不错,会有这样的弊端。我与这位兄弟也有同感!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M:
兄弟你描述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