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窑炉上的变频器传动电机老跳闸。 变频器是三菱7.5kw的,拖动5个1.1kw电机,每台电机用一个断路器控制 ,断路器以前是2-4A现在换成4-6A  西门子的。     还是不定时的跳闸, 也不固定一台电机,跳闸以后直接在合闸电机又正常运转,变频器也没报警,这是什么原因。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这配置看着挺别扭的:4-6A的断路器,7.5KW的变频器,1.1KW的电机。首先查从断路器到变频器的电缆有无破损,短路的地方。在看下你的变频器参数是否调整过,输出功率应该与负载基本一致,你的变频器与电机功率相差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配置看着挺别扭的:4-6A的断路器,7.5KW的变频器,1.1KW的电机。首先查从断路器到变频器的电缆有无破损,短路的地方。在看下你的变频器参数是否调整过,输出功率应该与负载基本一致,你的变频器与电机功率相差太大了。

他是一个变频器,同时接了几台1.1kw的电机运行,每台电机接了一个空开,要看清楚呀。

网友A:
哦,了然,还真的没看清楚。但这位老兄说的确实是模糊了点,呵呵。审题不清,审题不清,惭愧惭愧。

网友C:
检查基频是不是50HZ

网友D:
主要是环境温度高引起的,我们用10安的没事。

网友E:
考虑断路器选型是否带有热动的功能,可能存在环境温度或其他温度高引起跳闸,另一方面考虑变频器运行频率和跳闸的关系,变频器输出的波形中谐波分量大,造成空开误动作,适当提高载波频率看一下,或者考虑对调变频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