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大家好:
          我打算使用2个fx1n的plc使用485bd的模块建立主从站,然后主站的plc与维纶mt6070ih人机界面通讯。但是设置好主从站之后
      主站和从站plc的IO是怎么分布在程序中的,是像加扩展IO那样顺序累加IO吗?还是其他的;看到485bd模块的资料上说可以后100个
      m和10个d之间相互通讯,m和d的范围是什么?另外他们怎么实现互相通讯,求指教。最后在人机界面中使用辅助点和地址有什注意
      点吗?

                                 请各位大侠指教

                                      先拜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的内部继电器和寄存器有一部分是用在PLC链接上的,具体的地址要看手册上才知道,比方说:M500-M510,D500-D510,你把PLC1所要输出给PLC2的放在D500-D510中,在PLC2中读出D500-D510中的数据,MOV到 M500中控制其它。

网友B:
我也想知道L02主从站如何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的内部继电器和寄存器有一部分是用在PLC链接上的,具体的地址要看手册上才知道,比方说:M500-M510,D500-D510,你把PLC1所要输出给PLC2的放在D500-D510中,在PLC2中读出D500-D510中的数据,MOV到 M500中控制其它。

            我知道了,意思就是它们互相通讯的地址两个plc程序都能够互通使用,那它们的IO怎么排列,比如主plc是x000-x027那是不是从站的x000在编程的时候就要写成x030

网友C:
IO互不干涉;
未设置为通讯连接的寄存器,把它当做单独的PLC来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互不干涉;
未设置为通讯连接的寄存器,把它当做单独的PLC来写程序。

那请问一下,我如果用1个个人机来控制这2个plc,需要在人机里面设置什么吗?如果不需要,假如我想显示输入口有无得电,比如x000,因为有2个x000,拿我怎么样进行区分呢?请你指点一下

网友D:
把X转换M  ( MOV K2X00 K2M500)表示转换8个,触摸屏上用M显示,1台用过了的M另1台不要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