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224XP的通讯口0使用PPI电缆连接到电脑,上位机软件为组态王;通讯口1连接到变频器。测试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基本上只做和变频器通讯有关的操作,控制方式使用西门子提供的Modbus库。在运行时,使用Step7做监控,通过在Step7的程序状态监控来修改位存储区和变量存储区的值,可以顺利的完成频率设置、频率读取,启停以及正反装控制。但是,关闭Step7,如果转到组态王,组态王好像就不能连接到PLC了!但是,我写其他的程序进去,组态王就能连接到PLC。很是奇怪,望指点。组态王和Step7都使用USB转的串口1,转接线质量很好,只要不是使用Modbus库的通讯程序,就能成功连接,从不出问题。

楼主:
补充:从组态王的信息窗口,可以看到提示: 打开通讯设备成功!->设备初始化成功---新IO设备  in thread_id=4448 -> comthread线程4412关联了设备: 新IO设备 -> 开始记录历史数据! -> No Receiving Data! ->No Receiving Data! ->No Receiving Data! ->设备 "新IO设备" 通讯失败

网友A:
组态王能通讯上的程序中,与modbus的程序中,通讯口0的设置设置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