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我用组态王与三菱Q00PLC编程口通讯,为什么老是通讯不上啊总数显示,用的是串口3
运行系统: 启动...
2013/08/21 10:50:20.140,   运行系统: 单机模式运行...
2013/08/21 10:50:20.171,   运行系统: 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2013/08/21 10:50:20.453,  MitsubishiEZSoket: EZUser.ini miss[0]
2013/08/21 10:50:20.453,   运行系统: 设备 "新IO设备"  初始化失败!
2013/08/21 10:50:20.593,   运行系统: comthread线程700关联了设备: 新IO设备
请问下是怎能回事啊,
组态王驱动文件
[Q00J_PRG]    //针对CPU为Q00J的PLC的编程口,除lPortNumber值需要修改为实际连接的计算机串口号外,其他参数已对应该型号。
lNetworkNumber = 0
lStationNumber = 255
lUnitNumber = 0
lConnectUnitNumber = 0
lIONumber = 1023
lCpuType = 34
lUnitType = 19
lPacketType = 1
lProtocolType = 4
lPortNumber = 3    //此处代表PLC编程口连接的计算机串口号,lPortNumber = 1代表COM1口,类推。用户需要根据使用的具体计算机串口修改此值.
lBaudRate = 19200  //勿修改,会自适应
lDataBits = 8      //勿修改,会自适应
lParity = 1
lStopBits = 0   //勿修改,会自适应
QQ 20471661

楼主:
补充说明:
组态王软件中:通讯方式是EZSocket
                            设备地址0
                             波特率19200 奇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
QQ 20471661

网友A:
用串口3,用编程软件,能和PLC通讯?

楼主:
编程软件和PLC通讯没问题
QQ 20471661

网友B(2014-02-11):
你的问题解决没呀?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帮我看看:截图说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