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PLC电子凸轮的指令程序

楼主(2013-08-21):
三菱FX2N PLC 小弟需设计一台5米长的烘道防掉纸的程,在入口有一电眼X1检测进入5米长的烘道的纸张有无,而在5米后的出口也用一电眼X2检测,,如果X1检测有纸进而在X2没有检测到纸出的话,就输出报警信号,该怎样写这段程序!!!!

网友A:
用移位指令了,很方便!
虚心求教…

网友B:
有几个问题点:
1,烘道的传送速度是多少?
2,进纸的间隔时间?
3,烘道内满载情况下最多会有多少张纸?

楼主:
烘道的速度不定可调,纸张间隔也不定,是操作工向运输带放纸张的!

楼主:
小弟现在不知道怎么克服纸张间不定的困难,而速度我可以用骗码器指令测出来,求助前辈高手们!

网友C:
用两个进仓和两出仓指令就行。。。。

网友D:
不知你的速度最高是多少。还有纸张大小是多少。可以这样想从X1到X2的时间可以根据速度算出来,然后稍延长一些。如果时间到了以后X2还没有检测到。那就判定纸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