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西门子300PLCQ5.0坏了,现在又个空余的Q8.3 如何从软件里更改,我知道可以从每个块里找到这个点,然后一个一个修改成Q8.3,有没有快捷的方法,一次性把所有有关Q5.0的点修改成Q8.3.。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记得有个批量替换的。

网友B:
菜单中ReWire功能。

Old Address中填入Q5.0,New Address中填入Q8.3.

如果有建立符号表的话,那么直接在符号表内将符号对应的Q5.0更改为Q8.3即可,如果没有建立符号表,那么依据上述方法使用Rewrie功能即可。

Good Luck~
谢谢你啊,可是我用的是中文版的,这个Rewire 在哪个地方找啊,是在站点下的菜单,还是S7程序下的菜单?
  • 下载积分:+1(天天12379)

网友C:
    rewire是王道

网友D:
    跟着学习了一招,谢啦

网友E:
    hh 偶也学习了,呵呵

网友F:
    STEP7 5.5 重新布线

网友G:
    rewire,改完在校验一次

网友H:
    最简单就是加两步 Q5.0驱动Q8.3

网友I:
    在程序中用5.0的常开驱动8.3,坏点只是物理损坏,在程序中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J:
    有一个批量改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就是加两步 Q5.0驱动Q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