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搞迷糊了的图

楼主(2013-08-21):
前天帮人接线遇到了点问题!

网友A:
零线要接在D1的下面呀
吃到老 学到老

网友B:
零线是不是要通过漏电断路器?

网友C:
零线接线有问题,不能从D1的上端取零线,不然D1就送不上,或开照明就跳闸。

网友D:
零线要经过D1,要是零线带电D1断开了,D2D3没断就有危险了。

网友E:
零线不接在漏电开关下面,那么D1这个开关会跳闸的,漏电开关的原理

网友F:
以上回复的意见 较为一致。

网友G:
一用电D1跳你没商量

网友H:
这个图你自己弄的吧,弄之前上网查查资料看看再发上来。漏电最基本是单相漏电还是三相漏电都弄错了。

网友H:
1.单相漏电是L+N
2.三相四线L1、L2、L3、N
3、也有三相漏电L1、L2、L3施耐德品牌

网友I:
零线要接在D1负荷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零线接线有问题,不能从D1的上端取零线,不然D1就送不上,或开照明就跳闸。

网友K: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难道在考研我们初级人员的智商

网友M:
漏电开关都有零线进线端,你都接进去了,为什么还从进线端取N呢?

网友N:
这个问题楼上很多网友都做了精彩回复,我想说的是要搞清楚漏电保护器,你首先得搞清楚它的零时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实际上这个零时互感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电流互感器(专用),当流过互感器线圈内的电流大、小一致,方向相反,则这个零时互感器就没有输出,保护器也就不会动作,反之,则保护器动作,脱口器动作而切断主回路。

网友O:
D2和D3的零线要接到D1的下面。

网友P:
不能从D1的上端取零线,不然D1就送不上,或开照明就跳闸

网友Q:
漏电保护部接零线怎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