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三百编程软件,STEP 7 V5.5欧洲版的,安装用了一年都没有问题,现在突然出现许可证过期,打开软件时弹出“No vaild license key found.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没办法,我只能从新安装一下软件,当加密狗装上以后,显示“There are no license keys saved on this crive"如何解决呢,不会从发到西门子哪进行一下授权吧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一个吧,各位,急需处理

网友A:
看看授权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能否打开。
若能打开,看里面是否存在授权。
若没有,则重新授权。用simatic ebk你懂的?
若打不开,看该服务是否已经启动:

网友B:
你的密钥是一年使用版的,需重新找个密钥

楼主:
授权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能打开
授权也存在,但是显示如下图
图片

我也在服务里打开了,试了一下,情况还是没有变化
加密狗是正版的,这个可以保证,现场用了一年多了,
别的办法也试了几种,结果都是一样,没能成功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