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否用温差和压差两个参数控制同一台变频器

楼主(2013-08-21):
比如说,冷冻水出水泵变频器的控制策略是靠压差,这时候,我能否加上一个温差的辅助控制,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两个参数实现对同一台变频器的调节。。这个做法能否实现?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A:
当然可以,这就是所谓的PID串级控制。外环是压差,内环是温度。
再追问一下,请问大神,如果想用西门子s7-300型PLC,该如何实现?我只知道有个FB41,但是那个好像只能有一个量的输入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新手不太懂

网友C:
前提你变频器有连个PID控制回路

网友D:
就个不一定就是PID 控制,。
也可能是2路信号相加呢。。。或是相减呢,等等。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