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变频器电气接线方式示范

楼主(2013-08-21):
制动单元的母导线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接线都要尽量短,长度不大于5m,使用双绞线或密着平行线,导线的截面应不小于电机输电线的1/2~1/4。当制动电阻不接时,绝对不能将p+端和db端短路。
变频器节能改造提示,主回路导线载面按照电动机布线要求,电流密度一般在3~4a/mm2以下。
调节频率等的电位器、开关之类元器件要求使用可靠产品,而且安装时注意屏蔽,免受外界干扰,否则会误认为变频器有问题。
在远距离控制作开关操作时,用继电器担任中间操作可有效地减少外界对控制线引起的干扰。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线要使用双绞线或屏蔽线,以有效地减弱外界电磁场造成的干扰,双绞线的绞合程度应在每cm为1绞以上。
多数变频器的操作键和显示部分做在一起,成为一个操作盒。变频节能改造操作盒可取下做远距离控制操作。此时连接导线往往是电缆或排线,要求它们远离电力线和输入输出强电导线,必要时应穿入屏蔽管套内。外部电器控制线很长时也需要屏蔽,方法相同。
粗的主回路电线与变频器接线端子连接时必须可靠连接。线头用标准的与接线端子相配的冷压端子,使用冷压钳压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连接可靠,不因局部接触不良而发热造成事故。变频器的控制线必须远离输入输出强电导线,相距100mm以上,绝对不能为了布线美观把控制线和输入输出强电导线捆绑在一起。
所有
接线端子排
连接线接好后要进行检查,防止漏接、错接、碰地、短路。变频器外壳应可靠接地。直流电抗器的参数要与变频器相配。安装前应去掉变频器上原p1、p+上的短路铜件,在此处接入直流电抗器。
不能将负载功率因数校正用电容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因电容的接入会导致逆变功率器件流过大的瞬变脉冲电流而损坏。投入电源后,发现还要改接线时,首先要切除电源,并注意直流回路电容上的电完全放完,才可操作。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A:
制动单元的母导线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接线都要尽量短,长度不大于5m,使用双绞线或密着平行线,导线的截面应不小于电机输电线的1/2~1/4。当制动电阻不接时,绝对不能将p+端和db端短路。
变频器电气接线方式示范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