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1):
在进行自动化控制中伺服器的使用会用到哪些功能,一般位置控制中对伺服电机正反转以外,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以外还要使用哪些功能。

网友A:
力矩控制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力矩控制

请教下,力距控制怎么做?谢谢

网友B:
引用楼主何工控学于2013-08-21 17:07发表的 伺服控制应用哪些功能 :
在进行自动化控制中伺服器的使用会用到哪些功能,一般位置控制中对伺服电机正反转以外,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以外还要使用哪些功能。

你说的这些是位置控制,还有速度,力距

网友C:
位移控制

网友D:
用的最多的是位置近控制、力矩控制也多啊,大多用在张力上,纸厂上,速度控制也有用啊,

网友E:
位置、速度、力矩

网友F:
位置  速度   转矩  原点回归方式  机械坐标系设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