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差动型和集电极开路型的定位模块可不可以一块使用

楼主(2013-08-21):
1PG是集电极开路式的脉冲输出
10PG是差动型的脉冲输出
我现在要加两个定位模块,上面两个可不可以一块实用

网友A:
可以,只是两者和驱动器的接线有点不一样。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