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两相为什么电压会升高

楼主(2013-08-21):
公司有台设备,总开关是三相四线制,有一天出现了问题,测L1和N之间是几十伏,L2、L3与N之间都是接近400伏。以后确定是L1出现断路状态,那么为什么其余两相会是这个电压呢?
说明一下,当时测的是开关的下测,并且断开了输出负载。

网友A:
看你这现象不应该是L1断路,倒是像N断路啊。

网友B:
可能是你仪器坏啦,也有可能是N接到另外一相啦

网友C:
万用表准不准,楼上说的有可能

网友D:
L1与地有短路,且总地线断路

网友E:
可能是先短路烧坏触点,其三相不平衡。

网友F:
4楼说的对

网友G:
那是N相断路。负载上反过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