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完成怎么进入下一步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8-21):
224脉冲输出控制步进,脉冲数会在触摸屏上调整,脉冲输出完,什么指令可以进入下一步

网友A:
脉冲输出完成信号取下降延触发进入下一步。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B:
用SM66.7的上升沿试试。
我觉得S7-200作绝对定位太麻烦了,朋友们有没有好的使用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C:
西门子有自己的库 简单,你也可以用向导做,还可以自己写带参数子程序,除了向导我没用过,其他的感觉还可以
男儿当自强

网友D:
现成的定位指令库你舍不得用留着做什么?绝对、相对、回原点、点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再也不用担心200的定位控制了
脉冲输出完成怎么进入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