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三凌PLC计数器C值显示在触摸屏上的设置如何设置

楼主(2013-08-21):
EB8000的三凌PLC计数器C值显示在触摸屏上的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A:
看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三凌PLC计数器C值在摸屏上显示的设置

楼主:
三凌PLC计数器C0值在触摸屏上的显示设置

网友B(2014-04-16):
改用D0、D200应该就行了吧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C:
把计算器C的值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在EB8000显示D的数据就可以咯!

网友D:
在触摸屏上D10是数据显示元件,为C0的当前值,D200是数据输入元件,为C0的计数器设定值,即可!

网友E:
同意楼上方法

网友F:
6楼很热心,我也学到了,谢谢!

网友G:
6楼的方法是常用的,还可以适用于计时等